驱动板上的直流直流转换电路是一组还是三组?

楼主(2011-11-01):
我找了块板子看怎么只有一组啊,AS1117——3.3其它的再怎么找都没有,不是说有3.3V,1.8V,2.5V吗?

网友:
视不同的板,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是好的板子吗,

网友:
一般是3,3V供电 大部分会有一个1,8V内核供电的,在芯片边上的电容上测。

网友:
板子不一样, 转换的电压也不一样,看你用的什么样的 板

网友:
"大部分会有一个1,8V内核供电"这个是显示芯片内部转化的还是单独的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