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证》维修长城2231液晶

楼主(2011-11-01):
今天接一台长城的2231液晶,VGA+DVI接口。接上VGA线,刚开机可以使用,五分钟左右屏闪几下,模拟数字窗口也跟着弹几下,然后指示灯熄,这时开关键失效,只有按菜单键指示灯才会闪一下,屏幕依旧没有显示。拔掉VGA线后可以正常开关机,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更换驱动板后正常。

网友:
我也想入电脑维修行业,但现在应该从哪方面打基础呢?

网友:
好经验!把驱动板修好经验写出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