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7120工作条件

楼主(2011-11-01):
pwm7120 第7脚的电压一般要为多少  如果没有电压一般是什么原因 ????

网友:
这是显卡上用的供电芯片吧

网友:
是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A:
这个脚要高电平才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要高电平才正常工作

请问这个高电平是哪里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高电平是哪里过来的

标准电路下面有个NPN三极管作关闭用,不知道你的是怎么,你顺着7脚跑下一线啊

网友:
这个第7脚是不是芯片工作后才产生的把   如果工作之前就有是不是电压很小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电路下面有个NPN三极管作关闭用,不知道你的是怎么,你顺着7脚跑下一线啊

这个第7脚是不是芯片工作后才产生的把   如果工作之前就有是不是电压很小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电路下面有个NPN三极管作关闭用,不知道你的是怎么,你顺着7脚跑下一线啊

跟你图纸上得电路差不多  也是连一个npn型三级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电路下面有个NPN三极管作关闭用,不知道你的是怎么,你顺着7脚跑下一线啊

这个r5阻值一般为多大  我的弄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5阻值一般为多大  我的弄掉了

这个是设置过流保护的,不能乱上,你的是什么板子

网友:
可用RT9202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