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修板时序,哪位好心人,借我用下。

楼主(2011-11-01):
求一份修板时序,哪位好心人,借我用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不容易找啊、一般都是供电、时钟、复位。供电就是先内存供电、然后南北桥供电、最后CPU主供电。时钟就是14.318和PCI插槽B16插槽。如果有主供电和PCI插槽B16的时钟,不管复位有没有出来都首先刷BIOS。如果真的要芯片组的详细上电时序,可以在论坛搜索看看。但现在一些新主板可能要先出CPU主供电才会产生南北桥供电。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了。哥哥

网友:
那看你要谁代工的上电时序

网友:
本版置顶贴里有我发的思路总结

网友:
饼哥有说过。

网友:
饼干哥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