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监控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我想自己装一个监控,在一片货场,大概需要三到五个摄像头,现在有台主机是赛扬3。0的,内存512,80G硬盘,19纯屏显示器一台,不知道还需要什么配置,想充分利用我的这台电脑,还需要什么软件,怎么按装?硬盘大概要换多大的,数据能保存15至30天需要多大存储空间,有懂的给个性价比高的方案,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机器配置算比较低的了但是安装监控绰绰有余。也不需要什么配置了,你现在唯独需要的就是在安装一个视频采集卡,如果要是效果好点的用中维吧。别的也可以,如果你不打算安装多少个头,一个4路的中维卡就可以了。别的牌子的也可以,不过中维的支持远程监控和手机远程,功能比较好,价格也比较合适,如果你不打算保存多少时间的话80G保存1个月没问题,这个是根据采集卡的压缩来定的,并且可以自动删除最早的记录。然后就是布线,你如果想效果好没什么花纹或者尽量花纹少就买点好的线建议用75-5的线,-3的也可以,大概一盘也就100-130,一盘180米前后。最后也就是最关键的摄像头了,你如果要求不高夜晚效果要求不太严的话就可以用一般的红外探头,大概价格是130-240前后,根据镜头大小有30米50米100米等,但是实际效果都不到那么远。如果你想夜视效果好的话就用点好的,那样的话一个30米的最便宜的也在260以上吧,我们就是主要以监控为主批发维修电脑为辅的,像你这样的小工程只算成本自己做的话大概也就是采集卡(130)+4个头包含支架电源在内以中等位置的话也就是(200*4=800)+1到2盘视频线(250)大概也就是1200前后,这个是成本价。具体价格因地域不同而不同。你这个机器不要什么改动只要能跑起来就可以,但是你要想监控同时在做别的用处,这个机器就不行了,希望这答案能对你有帮助,如果有不明白可以联系我呵呵职业做监控为主。

这个就叫职业做监控?不过字数还多,挺辛苦
不愧是专业做监控的,厉害,

网友B:
硬盘小了点上个500G的吧,300块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小了点上个500G的吧,300块上下

这个机器上500G够呛,你看楼主说了CPU是3.0的,估计主板也好不哪去,有不少3.0的上不了大硬盘的,还有一个就是完全没必要上这么大硬盘,因为循环录入,有问题马上人为干预不会长时间不看,还有现在硬盘涨价很高现在我们这里提货价格一个500G450前后吧。如果不打算长期存储的话到是可以节省这3-400安装好点的监控头或者是采声卡在活着是装个辅助报警,呵呵

网友:
一般录制效果,一个头一小时大约要产生200M的数据,要录制多久,用几个头,算一下就知道该用多大的盘了,另外可以设置移动侦测录像,这样录制的时间就更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配置算比较低的了但是安装监控绰绰有余。也不需要什么配置了,你现在唯独需要的就是在安装一个视 ...

业余业余恩是职业不是专业,打字是够累的,既然是交流和帮助,说两三字也帮不上人家,对不对仅供参考。对于带有讽刺性的语言视而不见,谢绝无聊谩骂3Q,不图几分只为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配置算比较低的了但是安装监控绰绰有余。也不需要什么配置了,你现在唯独需要的就是在安装一个视 ...

谢谢!很详细,好的,具体用什么样的还没确定下来。

网友:
是的,能存储15天也够了,因为经常会有人看的,这个电脑硬盘是IDE接口的。是我花100块钱收购的,包扩显示器,用着还行,只是对监控的技术参数不懂,因此还是需要各位多解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