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电压都正常,但CPU就是不工作。

楼主(2011-11-01):
主板型号:GA-M61PME-S2
故障现象:此主板是我回收的一块旧板,当时测试是好的。后来,一个客户的同类型主板坏了,我就把这个板换给他。
装上主板后,一切正常。
客户因为有事,所以出门了,直到一个月后的今天,才来取机子。
开机,正常。但他的光驱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不出来(这个是已经就显不出来,只是我没注意)
我把光驱线重新插一下,可没想到却显示不出来了。
上数码诊断卡,显示“关键位置错误,请检查电源及CPU相关电路”,很明显的,CPU没有工作。
更换电源,故障依旧。
把主板拆下来,上AM2假负载测试CPU工作条件。
主供电 1.56V
复位 1.85V
VTT电压0.9V
PLL电压2.50V
串行总线B 1.2V
串行总线A 0V
看起来一切正常啊!

可是,CPU为什么就不工作呢?

以为是受了潮了,上BGA烘了一下,还是一样……

请求修过此故障的前辈给个思路……

网友:
别一直看主板呀,是不是CPU不行了。。。。

网友A:
还有IDE排线换一个

网友:
是啊,AMD的CPU比較容易出問題的呀!

网友:
没人说cpu不工作就一定是板的问题吧..

网友:
CPU坏了吧,呵呵

网友:
cpu 应该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

网友:
这样的活难干了

网友:
好了说一声咋解决的。

网友:
技嘉的主板爱坏BIOS,可以试试

网友:
CPU没问题啊,换上在其它机子上正常工作的CPU,还是一样。
BIOS?BIOS问题怎么解决呢?我没有编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IDE排线换一个

我把所有的外设都拔了,连内存都取下了,CPU还是不工作。

网友:
有些板子要全部装上CPU才能正常工作的,你现在全部拔下了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再换个U试试

网友:
有沒有帶灯負載, 查下有沒有虛的腳...

网友:
vtt 1.2v电压有点低

网友:
不,应该是1.2v,而你测出来只要0.9v

网友:
测试下PG信号看看

网友:
刷bios 这是程序坏了

网友:
bios 或者io问题

网友:
换个U试试看,也许不支持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是座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进来看大虾们的经验之谈,学习学习.

网友:
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
BIOS,I/O,桥,应该就这三个问题,桥的可能性大一点,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