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10 不通电 无待机电流 拆开 测主板 也没有3V 5V 都没有 但主板上有19V

楼主(2011-11-01):
联想 S10 不通电  无待机电流   拆开 测主板3V 5V 都没有  但主板上有19V  换过MAX170202E 还是无3V 5V  主板不短路  在线等 望各位师傅 给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点评):
最基本的查查查,楼下各位,及板主都出来说话,再不好对不起人啊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查rtc,手机上的

网友:
找图纸慢慢整

网友:
MAX170202E找这个芯片的资料找条件嘛。修机器不是动不动就换。

网友:
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对啊,查IC工作条件啊,这种问题的板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是啊 查查工作条件 满不满足

网友:
最基本的工作条件 V+  SHDN  ON3 ON5 REF  FB.........

网友A:
  看看工作条件都满足卟  如果没电压 没信号 就算迩换了一个IC  都无济于事的!!!

网友:
MAX17020E 的引脚 是有19V 供电的 其它的 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查隔离这一块,还有系统供电芯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工作条件都满足卟 如果没电压 没信号 就算迩换了一个IC 都无济于事的!!!

Ic工作条件查了.再查下前级电路

网友:
需检查供电条件,再检查IC

网友:
你连基本的工作条件都不查就换,什么思路那

网友:
最起码要先看看IC工作条件正正常,如果IC的19v的工作条件没有(也可在上管D级测),那么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你就一步步查咯!

网友:
查查工作条件 应该是不难修的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修待机   我想应该就是待机部分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下3.3V 5V的对地阻值,正常应该100多欧.

网友:
保护隔离,还有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下,你说有19V,这个19V你是在哪个地方测到的?供电芯片的V+?

网友:
是MAX17020E 的引脚上测试的

网友:
查查供电

网友:
对着图纸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个这种机器不上电,也是无3,5V的,没修出来。希望楼主赶快修好,指点一下

网友:
先查芯片工作必备条件,再看看负载可有短路情况

网友:
DC芯片的 工作条件! 和对地阻止!

不知道你是指 待机3,5V 还是系统3,5V 基本这种问题都是芯片挂了!

网友:
待机3V 5V  芯片是卖的全新的

网友:
待机无3V 5V  芯片是卖的全新的  不是系统3V 5V

网友:
测芯片主供电.如没有短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