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人在哪 里可以每天签到?

楼主(2011-11-01):
同是天涯签到人,可否给小弟指条明路!?

网友:
快捷导航→每日签到

网友:
快捷导航,每日签到

网友:
右上角的“快捷导航”里面

网友:
右上角有个快捷导航  里面第一个就是每日签到   点一下就行了  可以自己填写  或者选择不想填写   之后点一下签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