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LG笔记本显示屏驱动电路板买啊

楼主(2011-11-01):
请叫大家那里有LG笔记本显示屏驱动电路板买啊

网友:
屏接口是不是LVDS 30针的?是的话到淘宝搜2025L或者搜通用驱动板就会看到的了。你要告诉商家你的屏什么型号因为要刷MCU程序或者直接买免刷的鼎科板。

网友:
   配发出啊 ,都可以买啦,

网友:
就是屏后面的那个有“请忽触摸”字样的那个板,好像跟淘宝上的驱动板不一样啊

网友:
我是戴尔的笔记本电脑L,G的屏,驱动板有同型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