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局域网内再加路由器上不去网。。。

楼主(2011-11-01):
房东的路由器是 tplink r478的,我在房间内加个无线路由器上不去网,我是用动态IP的,在以前住的地方选动态IP就能上网了,现在为什么不行了,路由器绝对是好的,是房东设置的关系吗有没有方法破解,还有网速太慢了有没有方法破解??

网友:
这个要看你怎么设置你的路由器咯、还有就是你房东的路由器有没有绑定MAC之类的咯、

网友:
你的无线路由LAN不能与房东的在一段

网友:
3#说的是个问题。你在仔细的研究一下。应该是问题不大。

网友:
设个固定的ip试试!

网友:
把房东的路由器是 tplink r478换成你的,反正你用无限上网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路由器已经设置成不在一个段了,房东也没绑定MAC,设置为动态IP后也能获得IP地址,是192.168.1.100或192.168.1.101但是就是上不去网,无线也有发送和收到,但是发送很多收到的却很少。。。

网友:
免费企业网站,免费推广

为庆祝九州商务网会员超过超过10万,日IP超过1万,即日起开通VIP服务的商家,即送5万条推广信息,请商家们联系客服,谢谢
网址:http://9999sw.com

九州商务网

网友:
这个貌似还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