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摔东芝 L600简单维修一列

楼主(2011-11-01):
(图片)

网友A:
LZ  还是比较仔细的    一修机 修起来 还是有把握 要是个二修机 LZ迩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还是比较仔细的    一修机 修起来 还是有把握 要是个二修机 LZ迩就麻烦了!!!

是啊··上才修一台不知道几修的··电容换电杆···北桥一刀··显卡一刀··真悲剧···

网友:
被摔的机器,能修好是个万幸,修的也细。俺碰见几个修好了还是有部分返修的,好像板子不太稳了

网友:
  就是  这样的机子 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 了!!!!  尽量了。。。

网友:
摔着的本得看哪先着的地,要是摔断底线可就,,,

网友:
不知道LZ收了多少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