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19寸的1280*1024的分辨率不能用

楼主(2011-11-01):
三星显示器19寸的1280*1024的分辨率不能用,调其他的都可以,是那的问题,程序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CRT还是LCD?

网友:
显示器不支持或显卡不支持吧!!!

网友:
确认是显示器引起的问题的话就刷个程序看看先咯、

网友:
换台主机试试?

网友:
19寸的宽屏还是普屏啊?普屏才是1280*1024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看清楚再回复

网友:
CRT达不到这个模式,液晶的需要是普屏的才行,,宽屏的也不行,,

网友:
普屏支持。。。宽屏不支持。。还有有些显卡不支持

网友:
更换一下显卡驱动

网友:
换一台主机试试,有可能显卡不支持

网友:
是液晶还是纯平?

液晶的按非最佳模式的通病修吧.

纯平的,刷一下数据, 查一下S校正.

网友:
个人也觉得。楼主应该确定是显示器上不去,还是显卡上不去

网友:
方屏才是1280*1024 我遇过我的19寸宽显示器调不到1440*900 更换一条VGA线问题搞定。。建议换条VGA信号线试试。

网友:
有时候显卡驱动不对 也不能调啊

网友:
换驱动板了

网友:
1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