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手帮看下双面512MDDR是哪个坏

楼主(2011-11-02):
file:///G:/我的照片/IMG0010A

网友:
背面第6颗加焊

这个很直接.

网友:
楼上的说的 很对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背面第六颗       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两面都要加喊得,两面相对的是一组,不能谁具体的哪一个坏了,只能加焊一个试试,不行就换另一个

网友:
能具体说说怎么看么?

网友:
谢谢,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下,背面的颗粒是不是从SPD芯片背面开数数过去?

网友:
恩  很期待LZ修好   交流下维修经验

网友:
背面第6颗加焊
测批租

网友:
我在正面和背面的第6颗都换过了还是报那个位置错,估计是PCB板有问题了

网友:
测试软件上显示01234567 89abcdef     其中01234567为第一个芯片     89ABCDEF为第二个芯片   以此类推    排序的话应该看内存左下角有个1    为正面的    测试的时候每8位为一个颗粒    以此类推

网友:
内存左下角有个1    为正面的
但反面是6?

网友:
板坏。。。颗粒容易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