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取代LED屏

楼主(2011-11-02):
早两天修到一台笔记本,联想机,花屏,经检测屏的问题,打开一看,哇LP的屏,
14。1WX1带尾巴的,没办法换屏,上市场跑了一圈,这种屏就只有LP的,我就
买了一块AU的LCD,然后把背光对换,装回笔记本,OK,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也可以完全有LCD的,只不过要改高压条

网友:
这种改个高压条也可以 把屏换成普通的14.1 lcd就可以了

网友:
没太看明白啊

网友:
我换的是三星的屏、LED带尾巴。

网友:
LED的型号不对不是要烧屏嘛……

网友:
你是说把他原来LED的背光加到你后来买的LCD里吗?

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
没看的懂啊,请楼主讲解啊

网友:
你是说把他原来LED的背光加到你后来买的LCD里吗

网友:
没有看懂怎么搞的,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见过师傅改屏 改高压板  估计你们手法相同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改的我都是换成LP141和之前一样的屏。换成别的贵

网友:
  还是有点看 不懂。。不知道那个屏接口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16-09-26):
哦。 改这个 麻烦啊。。。。 直接淘宝买一张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改这个 麻烦啊。。。。 直接淘宝买一张算了

我一般遇见这个小尾巴的屏幕都是改一下,lcd的141的屏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