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独显 广达KL1,0.7A不走码!求思路!

楼主(2011-11-02):
首先,是测得全板各路电压,全部产生,时钟,应当有的100M的,33M的,48M的,都有波形!大部分都是差分时钟对,一对对的电阻上,时钟刚刚好,不多不少!
上电直接跳到0.7A,刷过两个版本的BIOS,有个BIOS上电直接跳到0.9A,原板的BIOS是0.7A,换另一个也是0.8A左右,有时候偶尔会跳到0.4再直接跳到0.7A不动!
重植过北桥,南桥,显卡(因为拆机时屏轴固定锣丝断了一边,客户说摔过,不过当时正常,一星期后坏了)。。。都没有掉点的情况!
CPURST跟VCORE电压一样,正常的!测得所有的PG信号,PLT_RST等等对着图子测电压,都是有的!
此板的迷你PCI-E上有LPC的所有引线,插上去,也是不跑码请问此板的无线网卡插座正常的能跑码吗我另外飞线LPC 9条线,也是不跑码,而飞另一片板上是可以正常跑码的!不知道是不是此机真的是不跑码!
然后测得LPC上的 LAD0上的波形,上电闪一下就没了!对比正常的板子,LAD0的波形是上电后,闪几下,然后再跳一大片波形出来,然后才没有波形!
测EC下挂的BIOS。也就是本机BIOS,1脚CS#只有待机时的那种波形,,上电后,跟LPC一样,闪一下,后面就没有读BIOS的动作了!正常的机器,应当是在没显示前,一直跳变,

由于此机有点位图和PDF,找到那个传说中的ADS#的测试点,名字叫H_ADS#,用示波器打了一下,100mv 500ns(具体不记得是哪个时间档位了)测得是有两下的向下跳变的波形,从示波器来看,上电的那一闪,至少有两下跳变!不知道这个能证明什么?

还有,南北桥的通信DMI总线,板上有一个测试点,用测ADS#的方法,是无法测出来波形的!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反应!
南桥测下来,正在打南桥到北桥,到CPU的各路对地电阻,相信,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明天再重植南桥看看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的板子,之前没修过,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

显卡下挂的ROM,AT24C16B,这个芯片存的是显卡的BIOS吗?
猜一下,当显卡没有正确读取程序时,显卡不工作,那个电流就上不去,基地搜了一下,据说不过显卡的情况是跑1.2A左右,!!

当EC在待机时,跟南桥通信的LPC总线是不是没工作的!如何证明LPC是正常工作的呢?
南北桥相连的DMI总线,又如何证明是正常工作的呢?

CPU跟北桥之间的通信第一步是ADS#,后面的那几步是的工作过程是如何跟北桥通信,然后北桥通过DMI到南桥,南桥通过LPC到BIOS,,中间的测试点和名称分别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谢谢各位看官!碰到难题了,抛砖引玉,希望有高手见到,共同论坛一下!

补充一下,还有就是SM_DAT和SM_CLK两条总线上的电压正常,打值也正常,就是没有一点跳变的波形!!

补充内容 (2011-11-2 14:00):
显卡的型号为N10P-GE1正在找各种各样的独显BIOS,一个个试,刷BIOS还是快两把烙铁几秒钟干下来,不到一分钟刷完!装上去测试,比做桥快多了!现在下了10多个BIOS文件!全部试一遍![/color

网友:
这是一块典型的不跑码或是FF的机器,据我知道有3种bios ,还要几种不同的显卡。

网友:
有这么强悍的工具 还修不出来。

网友:
谢谢指点,哪怕有一点点思路都好!!由于刷过两个不同的BIOS,电流都有不同的变化,我再去测测参数看看,,有可能是BIOS不对!!

网友:
晕了,这么快就沉下去了,看来大家都很忙啊!!

网友:
这机器可以插诊断卡的 修到过

网友:
还是重新再来,各路电压----PG-----时钟-----复位等。你还可以上CPU阻止卡看看。

网友:
楼主比较有心。离成功不远了。我这边帮你不到忙。你太专业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上显卡或者显卡有问题 便缺少一项供电 查查供电是否全出来了

网友(点评):
黑猫警长,把你的w66改集显正面高清图发出来啊

网友:
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现在跑到0.9到1A左右了,换回原来那个BIOS就只跑0.7A左右!郁闷了,,

网友:
修不出来  忽悠客户换板吧

网友:
很期待楼主的结果,楼主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lpc瞬间有波,

网友:
在料板上,描到一片IT8512E,965的板子上用的,不知道能不能代换,,据说IT8512E有版本的说法,,换上去试试,,贴子别下沉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新北桥,可能北桥挂了呢,,既然都做了,那换南北桥想必你也不会介意的吧。。

网友:
摔过的机器,看一看总线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先忽悠换板,板子留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兄弟  你的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我们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板子没修好,,本来想换桥,换芯片的,可是客户不愿加钱,那就放弃了,只能让她去换板了,估计要修好的话有难度,就算换了桥,,我调换了几个定义显卡北桥和显存的电阻电容和时钟信号!下一家,没有相同的板对比的话,,要修好,得花不少时间,由于可以上电,我没动南桥,,估计换了桥,也未必会跑码,因为北桥的时钟被我搞了一下!

网友:
看看北桥的参考电压,REF,还有晶振,检查所有时钟,最后干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