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 劲霸ATX—S650电源问题

楼主(2011-11-02):
D:\SYSTEM\桌面\劲霸ATX—S650.jpg此电源电路板上一个色环电阻烧掉看不清了,标号为R37.该电源故障现象为能用,但有时开不了机,要把电源线拔掉再插上才能开机。本人对此电源有情节,一心想把它修好,就是不知标号R37是多少欧姆?谁知道啦告诉我,谢谢了。附上此电源的图片。

网友:


网友:
金河田 劲霸ATX—S650电源问题 求电阻R37,图中红线所指

金河田 劲霸ATX—S650电源问题

网友:
金河田 劲霸ATX—S650电源问题 求R37阻值

网友:
这类情况一般是启动电阻出问题

网友:
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此电阻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看位置像是7500或者339的外围电路上使用的,最好的办法是跑下电路看看用在什么位置,不然的话只有寻找一模一样的电源才能查到阻值。

网友:
金河田 劲霸ATX—S650电源问题  求电阻R37. 图片中红线所指。

网友:
将R37的电阻来个近照看或者将其表面的数字告诉大家才行的。不然不好猜的哦。

网友:
拍个近照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
最好能找到它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