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 slim 内部芯片

楼主(2011-11-02):
在修360 slim 的时候发现有的slim机器里面有这个花圆圈的芯片,有的slim机器就没有,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跟笔记本的闪盘一样的作用吧?缓存数据用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东 没见过 忘高手指教

网友:
防伪芯片?防盗版芯片?瞎猜的

网友:
没见过这个芯片!

网友:
Flash闪存 和硬盘作用一样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我感觉也是Flash闪存

网友:
这个是flash存储的器件,个人猜想的

网友:
FLASH存储芯片吧

网友:
是4GB slim 闪存吗?个人感觉闪存应该焊在主板上啊,但是这个芯片是可以拿下来的。

网友:
我修过10多台slim的机器,只有这一台有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是全民自制的芯片

网友:
wifi  连接芯片

网友(2011-12-07):
我也觉得应该是4G的存储芯片

网友:
破解用的

网友:
4gb flash slim有16m 和4g两个版本。

网友:
这个是早期slim主机的4G存储芯片,现在的都是焊接在主板上了。

网友(2012-01-12):
这个是4G储存芯片,下面的是FLASH 16M

网友:
好像是 安全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迅盘呢!是什么系统啊WIN7的才下迅盘可以加快运行用的!

网友:
有硬盘的机子没有这个芯片,这个芯片是4G闪存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