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载还原精灵,硬盘分区全部丢失

楼主(2011-11-02):
要重装系统,卸载了还原精灵,谁知道在PE下看不到硬盘,PQ下看到硬盘分区全部丢失,好几年的资料在里面,不懂这个,重建分区表可以吗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不至于这么惨吧,我记得人家用WEHX就能恢复分区表。。。不过我学了一点原理,没学实际使用,,,,,,帮不了你。。

网友:
用diskgen恢复一下分区表就可以了

网友:
在U盘杏雨PE里面不是有磁盘精灵吗,你用它恢复一下分区表试试。。

网友:
有时我在PE下看不到硬盘,有时是C盘,我有过好多次,但硬盘100%是好。

网友:
用diskgen恢复一下分区表,或者手工用winhex来找分区表吧

网友:
用diskgen 找分区表

网友:
可以用DiskGenius搜索一下丢失的分区的

网友:
DiskGenius可以恢复

网友:
很多工具都具备分区重建功能,重建分区就ok了

网友:
DiskGenius软件可以恢复分区表

网友:
只要对以前分区容量有记忆,diskgenius,易我分区表医生等都行,扫到的分区项与记忆一致即可

网友:
对 关键看你能不能记住 以前的分区情况

网友:
分区表错误 现在有很多的 恢复软件都能够实现数据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