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上网,无线网络能找到

楼主(2011-11-02):
不能上网,无线网络能找到,原来是花屏,说是换了屏,但是无线网络能见到但是小叉号,也找不到无线路由的信息,其他的机子能正常上网,

网友:
其他的机子到这里能找到好几个无线路由,但这台机子找不到,难道说是修的时候把天线搞坏了,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网友:
用驱动精灵全部安装驱动,没有任何的叹号或者其他没有驱动的硬件。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当时是因为天线断线造成的

网友:
天线就是接收信号的.能收到就跟它没关系了.能连接上吗.再看看电脑网络设置

网友:
联想E43A的机子,而且开启无线网卡使用的那个小按键已经拔来拔去好几次就是找不到,无论拔到哪里都找不到。

网友:
你插天线了没有。。。或者是无线网卡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说是花了600元修的,感觉能是屏的事情吗,花屏一般是显卡造成的吧,另外如果是显卡的事情那就不可能动到天线啊,也有可能是拆板子的时候也不可能再接的时候忘记给接回去啊,还有真如上面的兄弟说的那样换屏的时候把天线搞断了,也有可能。

网友:
无线开关打开了吗,还有看看驱动行不行,有线网卡能上网吗,要是不行先搞好有线。我碰到过无线和有线都不能上网,就搞有线好了,无线也就好了。

网友:
花屏有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既然能找到无线信号而连不上,那就查屏上面的天线是否完整啊,天线到无线网卡间的线路是否正常,无线网卡是否插好,还有就是看看无线网卡设置里是否为自动获取,或者手动设置IP

网友:
花屏有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既然能找到无线信号而连不上,那就查屏上面的天线是否完整啊,天线到无线网卡间的线路是否正常,无线网卡是否插好,还有就是看看无线网卡设置里是否为自动获取,或者手动设置I

网友:
有线接上就行,直接就上网,但是无线不行。找不到无线路由。网卡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已经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了,就是天线或者天线线路的事情了,估计。

网友:
看看bios里禁用了没有

网友:
重新装下驱动。要不换张无线网卡试试看。要不看下天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你在哪里换的屏你可以拿回去找他~~~~他帮你换屏,就不检查其他地方了?我们做维修的都需要测试机子看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了才把机子给客户拿走的~~~~~你原来能上的吗,无线,维修前?

网友:
系统重新装下就好了

网友:
有很多原因的,机器本身的网卡,硬件软件都有可能
建议你去 维修店

网友:
感觉不像是系统的事情,全部驱动完成,没有任何的叹号和其他的问号,应该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你换屏的时候 搞到天线了,把天线搞断了 ,或者 没有插好啊

网友:
很有可能  你还是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天线没插一般也有信号的,只是会弱很多,换个无线网卡代用一下再试,说不定之前就是坏的

网友:
重装下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