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锋手写板驱动

楼主(2011-11-02):
我安装大先锋手写板驱动的的时候出现
“应用程序发生异常 未知的软件异常(0×e06d7363),位置为0×7c812afb"
这是怎么回事呀?但在其它电脑上是能正常安装的,安装好一切正常。
之前我在我这电脑上安装了另一个牌子的手写板驱动,但我是先卸载了的。
大家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系统或者内存或者硬盘坏,如果是amd的cpu,也有可能是cpu坏。一样一样的检测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总算是搞好了
我安装了另一个手写板的输入系统,这个手写板也能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