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硕-XL6968主板问题

楼主(2011-11-02):
主板型号如题:CPU和主板是集成的。内存是DDR3  1333/2G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就提示按F1   F2   按F1进BIOS。F2会出现Enter CURRENT Password:
但这里并没有任何密码。直接回车键可以跳过。但进系统非常慢。而且有时候还不一定能进得去。也试过进BIOS进行设置。进了BIOS就更怪了。在Main项里,时间和日期自动在跳变。最高日期可跳到2099年。主板跳线也短路试过。纽扣电池也扣下过。昨晚上扣下来的。今天早上还是一样问题,在Boot设置启动项的那页,硬盘默认显示Disabled   可改成HDD 硬盘盘符。。F10保存退出。启动马上还原。也就是BIOS。不管怎么设置。都保存不了。
现在想刷BIOS试下。但找了好久,没找到。不知道那位大侠有这BIOS发给。谢谢了。

网友:
技硕。技嘉+华硕~~国人的水平真高~如果质量一样高就好了

网友:
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  时间跑的很快  动了南桥后来就好了

网友:
我这个不是时间走得快。是自动在跳变。比如现在01/15/2022.他会突然跳到05/09/2066.或者别的时间段。

网友:
還是先找個晶振換換再說吧, 實在不成, 我也覺得是南橋的問題耶

网友:
南桥很大问题

网友:
南桥加焊拭下

网友:
加焊了南桥了

网友: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还有可能是CMO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板子不是加焊南桥。但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回想起来。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有空大家再想想

网友(点评):
不说解决方法,搞什么悬疑

网友(2012-03-21):
我也遇到了个这样的主板,就是跑do,新手,量了一下电压 都有,就把南桥,北桥都焊了,还是不好使,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2-06-05):
谁有技硕-XL6968主板 的BIOS啊?跑D5啊`跑不过内存啊``

网友(2013-10-15):
楼主  我有块主板  技硕XL6968抓板   搬好是   YD-945GC-T  主板跑D5  掉电   又是  能  进系统  但立马掉电  DDR2  1g  DE1     我想刷  BIOS  了  什么 内存  什么电压 我都测试过   全部对的     你的主板  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有块技硕LX6968的 主板跑D5  断电   有事能  正常启动  但是 进到系统  要死机   死机复位灯常量  主板是  DDR2  的   945的 芯片组  志强  3.06  单核双线程的  CPU   能  高数我  你的一些方法吗??测试过  内存电压  都正常 主板电压无法测试  你懂得  集成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