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 系统开机变重启

楼主(2011-11-02):
WINXP 系统开机变重启,用命令SHUTDOWN 关机也是一样重启~
此现象一般会是那些情况造成,系统已经重装过,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
我在T61机器上见过几次,都没有解决

网友A:
我遇到一个技嘉台机主板是p34芯片组正常关机就重启  长按开关呢就不会重启   有时候在关机状态下也重启 在pe下关机也重启 后来加焊南桥 测试两天没出现过重启现象

网友:
要不换下电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个技嘉台机主板是p34芯片组正常关机就重启  长按开关呢就不会重启   有时候在关机状态下也重启 在p ...

意思是:桥故障?没工具~那只能换了~没折了~

网友:
重装系统,还不行就换主板、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比主板大!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看看是不是有PCI的设备或内存不兼容了。遇到过样~

网友(2011-12-22):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启动开关也应该考虑欧,

网友:
换内存试试,有无接外设设备

网友:
很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跟南桥芯片有关。

网友:
主板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到底是开机变重启还是关机变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