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报Thermal sensing error

楼主(2011-11-02):
IBM T43 报Thermal sensing error ,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翻译过来是热感应错误

网友:
我遇到所一次换H8好了

网友:
看主板是不是进液体了,主要看看温控到H8的数据线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我手头有两块T60,我给它判死刑了,H8,温控,热敏电阻都查过,看论坛里面也很少人能解决,出现热感应的问题很广,难查

网友:
这个是可以修好的,不信你发给我修修看。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是温度检测芯片的数据总线出现了问题,是可以修复的,我修过这样的故障的。算是比较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修不好就换板

网友:
遇见过CPU不支持报这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