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数码相机、摄像机维修资料

楼主(2011-11-02):
        松下数码相机维修故障分析与处理:

 1.故障现象:液晶屏显示图象扭曲,偏色,模糊,混乱,甚至黑屏。拍照和摄像都是如此。前几年的数码相机常见.

     故障原因:CCD问题。这些故障相机共同的特点是都用了SONY的问题CCD,时间长了后CCD内部引线脱焊导致故障。

     解决方法:更换CCD,好象有的维修部门可以把故障CCD上的玻璃封装拆下来,对引线重新焊接后再封回去。

    2.故障现象:照片上布满横纹,暴光过度,摄像正常。

     故障原因:快门损坏,一直打开而不能闭合。或是快门排线坏。

     解决办法:检查快门组件和排线,一般是排线损坏。

    3.故障现象:室内拍摄正常,室外暴光过度

      故障原因:光圈组件损坏,或排线坏

      解决办法:更换相应配件

   4.故障现象:相机操作一切正常,但取景和拍摄照片全黑

    故障检测及原因:对着镜头看,看快门按钮按下一瞬间快门是否关闭后又打开如果快门开合正常,一般为CCD或主板问题。如果快门无动作,则为快门故障,快门一直闭合无法打开。

    解决办法:更换或维修相应部件。

    5.故障现象:相机开机后出现异响,镜头无法伸出或无法缩回,液晶屏上显示错误提示。一般相机摔过后容易出现。

    故障原因:镜头内部机械部分卡住。

    解决办法:拆开相机检查镜头内部。此类故障的严重程度可大可小。运气好的话可能就是镜头的滑轨错位,拆下装好就行了。运气不好的话如果打坏了相机内部的齿轮什么的,可能相机就报废了。

   6.故障现象:不开机

   故障原因:比较复杂。如果装上电池后开机一点反应也没有,一般是主板问题,首先检查主板上的电源电路。

   解决办法:查到故障后对应解决。

   7.故障现象:无法对焦,拍摄的照片全部是模糊的

   故障原因:可能是对焦组件出现故障,对焦电机排线断,也可能是镜头摔过磕过,使里面的镜片移位。

   解决办法:查到故障后对应解决。如果镜片移位,可矫正后用502粘好。

   8.故障现象:闪光灯损坏

    故障检查:如果闪光灯使用不多,本身一般不会坏。检查主板上的相应电路。检查闪光灯振荡电路、闪光电容和触发电路。一般故障原因是脱焊和某些元件(三极管等)烧坏。

   解决办法:把怀疑脱焊的地方重新焊接一遍。检查和更换损坏元件。

   9.故障现象:某个或某几个按键失灵

   故障检查:首先用万用表检查按键有无损坏,要求按键接触良好且无漏电。某些时候一个按键受潮漏电可导致几个按键甚至整个相机失灵。如果按键无问题,则检查主板、排线、插座等。

   解决办法:对于按键受潮或损坏,可用无水酒精擦洗,然后用吹风机吹干。主板问题需仔细检查解决。

    10.故障现象:不识别卡

   故障检查:首先换个卡试试。排除卡的问题之后,一般是相机的卡槽坏了。CF卡多见,一般为野蛮插拔导致。

   解决办法:更换卡插槽。由于卡槽下方一般有各种电路和芯片,更换务必非常小心,最好请专业人员更换。

   11.故障现象:液晶屏黑屏或显示错乱,照片正常

   故障原因:液晶屏排线损坏。旋转LCD的机器多见。

   解决办法:更换排线

   12.故障现象:开闪光灯不拍照,关闭闪光灯能拍照

    故障检查:闪光灯板坏或主板坏

   解决办法:维修或更换相应板子。

松下数码相机维修常见故障:

     松下数码相机维修:曝光过度

     松下数码相机维修:镜头不伸缩

     松下数码相机维修:闪光灯不闪光

     松下数码相机维修:按键失灵

     松下数码相机维修:不开机

     松下数码相机维修:黑屏不识别卡

     松下数码相机维修:液晶显示屏模糊不清

               摄像机维修资料

一般摄象机出故障时,都会有相应的故障代码出现在显示屏上或者以指示灯闪烁的频率来指示,我们熟练的掌握这些代码,有助于我们缩小检修的范围,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松下摄象机的代码显示方式分两种,有的机型代码是直接出现在lcd上,卓悦提供同时电源灯也会按不同的频率闪烁,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还有部分机型lcd上没有没有直接显示,只是电源灯会闪烁,需要同时按两个按键该代码才会出现,不同的机型按键也不相同

sony的代码比较直观,在lcd上会直接显示,卓悦提供 而且该代码会以3.2hz的频率不停的闪烁,我们可以很形象的看到。第二部分为31的取出磁带后代码消失,第二部分代码为32的故障,需要关掉电源后重新开机该代码才会消失,所有的代码都不会存储。详细情况如下

sony c:04:00 没有使用标准的电池

c:21:00 结露报警

c:22:00 磁头脏

c:31:10 加载超过规定的时间

c:31:11 卸载超过规定的时间

c:31:20 卸载t轮面磁带松弛

c:31:21 s轮错

c:31:22 t轮错

c:31:23 s轮错

c:31:24 t轮错

c:31:30 主导马达启动时fg丢失 c:32:11电机加载失败

c:31:40 磁鼓启动时fg丢失

c:31:42 磁鼓工作时fg丢失

c:32:20 卸载t轮面磁带松弛

c:32:21 s轮错

c:32:22 t轮错

c:32:23 s轮错

c:32:24 t轮错

c:32:40 磁鼓启动时fg丢失

c:32:42 磁鼓工作时fg丢失

e:61:00 聚焦初始化失败

e:61:10 变焦初始化失败

e:62:00 电子防抖电路工作不正常

e:62:01 电子防抖电路工作不正常

e:91:01 闪光充电超过规定的时间

松下 f01 t轮锁定

f02 s轮锁定

f03 卸载时出错

f04 加载时出错

f05 磁鼓被锁定

f31 数据通讯错误

f51 变焦马达锁定

f52 聚焦马达锁定

u10 结露保护

u11 磁头堵塞

jvc e01 加载时出错

e02 加载时出错

e03 t轮或s轮fg信号丢失

e04 磁鼓fg信号丢失

水平有限,供大家参考,让师傅们见笑拉。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很给力!最好再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