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8的问题,求解中!

楼主(2011-11-02):
我这有一个三星R528的机子,一开机又是进不了BIOS,但是一过了LOGO就重启,而且还报0251,0232,有时刚进系统还没到了滚动条就重启,进PE 也一样,进了系统又会死机,求各位大哥,师兄们帮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看起来很像是内存问题根试看

网友:
内存换过了,故障一样啊

网友:
换硬盘试试了吗/看看有没有坏道
如果不是硬盘应该就是桥拉
这问题很难修,
等待答案

网友:
南桥问题大哦

网友:
拆出来看下南桥,如果是FBM直接换吧。

网友:
南桥是 intel 的AF82801IBM

网友:
有时进了系统,死机后摸南桥,有点烫手

网友:
烫手就换试试啊

网友:
硬盘胶纸下面有个电容容易坏,仔细看看

网友:
这机南桥坏的多。。。。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分区表有问题 多半是病毒导致的
重建MBR就可以拉

网友:
应该是南桥    反正不贵   换个试试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