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1-11-02):
联想945gc-m2主板跑45    39   刷bios不行北桥也做了内存排阻也打了正常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更换io 供电.

网友:
CPU底座虚焊了吧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cpu座子  IO  建议先换IO

网友:
主板跑45    39  是不过内存吗?

网友:
主板跑45    39  是不过内存。

网友A:
内存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内存有复位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假负载怎么没看见过。大哥,

网友:
查查是北桥旁边的小件掉了没有???    仔细点 找个图活料板对一下.............

网友B:
   上的是多大的内存?  好像支持不了800的  我记不清我修的联想板是什么型号了 不过问题跟你这个一样  座子加焊了  北桥也焊了  最后还是不行   无意间上了条667的条子居然过了 还一修两块都是这问题  都解决了 也不知道凑巧还是什么...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的是多大的内存?  好像支持不了800的  我记不清我修的联想板是什么型号了 不过问题跟你这个一样  座子 ...

下次试试我用800内存,不过现在客户板子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