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不亮的笔记本维修流程

楼主(2011-11-02):
如题
如果接到客户的笔记本
点不亮
该如何入手检查
求详细流程
一一列举尽可能的详细吧
以及注意的事情
谢谢前辈们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点不亮有好多状况,检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直接换io不行换南桥

网友(2011-12-03):
这哥们,应在是高人, 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你这是纯属忽悠捣乱的~~~~点不亮,你认为楼主说的是不加电?就算是不加电也分很多情况~~·
哥你真牛!

网友(2011-11-02):
你真是高手啊  你就这样修机么??那十台应该会报废九台半。剩下那半台是解决了一半故障吧。。。

网友A:
修本本没有通用的规律,不同厂家用的板型都不一样,有时同一厂家不同批次的同一型号都可能板型不一样。比起台机主板可是难多了。除非你有电路图,然后还得有些基础,不然就算别人说了对你也是天方夜谭。不懂之前还是给别人修吧,多看看再动手。

网友:
没钱了,顶你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本本没有通用的规律,不同厂家用的板型都不一样,有时同一厂家不同批次的同一型号都可能板型不一样。比起 ...

同意楼主的看法,现在好多人修机器拿到守旧知道做桥,做了,好不了,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就开始上网淘了。

网友:
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点不亮肯定就从供电查起了

网友:
一、通过看电流,判断供电是否正常,CPU跑码没有,跑码了,可以试试擦内存;
二、还不行,很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有没有好点的診斷卡?可以不用跳线焊接的..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啦。笔记本不同厂很多情况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不触发,当然先检查开机电路了,这种问题得看图纸的。

网友:
不触发,当然先检查开机电路了,这种问题得看图纸的!

网友:
测CMOS电池是否有电 ,再测各大电感电压是否正常,在时钟,复位     最后考虑桥及BIOS

网友:
行事  行事/

网友:
楼猪不会是外行吧

网友:
看来楼主跟我处于同样的水准

网友: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能修吗? 怎么修?

网友:
要是修笔记本有这么简单该多好,准备去基地培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