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奇病 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02):
液晶待机白屏

网友:
待机白屏,说明高压电路还在工作,重点检查从驱动板过来的ON开启信号。

网友:
重点查驱动板

网友:
首先保证屏是好的!再看下 驱动板,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按电源开关,关机白屏不??

网友:
关机不白啊  那驱动板上的no/off 线路有问题啊  谢谢大家啦

网友:
最后是什么问题呢 ?

网友A:
有木有接主机?                  只插电源 不插信号线状态下白屏? 或者是别的  望说清楚

网友:
待机白屏说明没得显示信号 但是驱动板没检测到关闭信号 持续给高压的信号了

网友B:
   是不是高压上的管子坏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高压上的管子坏了呀....

高压板 是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接主机?                  只插电源 不插信号线状态下白屏? 或者是别的  望说清楚

没有接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修好了吗

改完先后发现 电源板的开关信号线没电压

网友:
以前听以个前辈说过  好像是高压板坏了    但是我遇到这样的问题老是怀疑   驱动板没有发出一个控制电压给高压板   你也可以用着个思路来试试

网友:
用通用板排除是屏本身坏的问题不先

网友:
开关信号问题

网友:
你应该是  吧开启信号 接到了  5V上面

网友:
请问楼主显示器是改高压条的么  信号线接错没 要么驱动板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 是新的啊

    驱动板上的开启信号明确了吗?  跑跑线

网友C:
开关信号是不是 要接驱动板才能测到 他的电压值啊
开关信号的电压就是3.0~5.0v的电压嘛
只要满足信号线有3.0~5.0v就能工作吗  前辈 指点 我是新手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上的开启信号明确了吗?  跑跑线

指点啊 高手 我是新手 跑线路不是很 熟悉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开关信号是不是 要接驱动板才能测到 他的电压值啊
开关信号的电压就是3.0~5.0v的电压嘛
只要满足信号线 ...

是要接到驱动板上面 才会有电压  是满足3-5V  才能亮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要接到驱动板上面 才会有电压  是满足3-5V  才能亮  ..

那 3~5V只要有就行 不论来源吗

网友:
要  那个3-5V驱动板 开启的时候有  关掉的时候就没   那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3~5V只要有就行 不论来源吗

要  那个3-5V驱动板 开启的时候有  关掉的时候就没   那就是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