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4416S版号6050A2252301-MB-A03图纸,一通电就烧EC

楼主(2011-11-02):
求助HP4416S版号6050A2252301-MB-A03图纸,我这台机子一通电就烧EC,求助哪位大侠有这板子图纸或者修过此类故障的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就是这板子

网友:
你现在把3V 5V的IC和3V的MOS管换掉    MOS上管下管都换
  这个问题量着没有短路     我以前修的是   烧显卡   补上显卡就没事    上个显卡就大电流   最后就是把显卡供电的IC和MOS管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这板号还没有人上传,参与其它类似图纸维修吧。

网友:
检查下你的电源头子是不是坏的,大孔带针的头子,很容易是坏的,建议买HP的专用头子,否则直接烧EC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我这机器就是因电源头坏了,但搞不明白那点源头用万用表也没量出什么异常,换了头子就不烧了

网友:
晕倒          还有这毛病啊   我修HP的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