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CTR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1-11-02):
显示器早晨开机出现逐渐收缩屏幕至亮点然后黑屏数秒后突然亮机恢复正常。重开显示器一切正常。只是每天第一次开机都是这种现象。求解!!谢谢!!!

网友:
是不是液晶的哦

反对楼主,就能减他的分?

新安江 -2 没看清楚是CRT吗?

网友:
检查偏转线圈插座焊点是否虚焊。

网友:
先检查电源部分的工作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没有修好

网友:
是什么显示器呀?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不好意思 没看清标题  CRT没怎么修过   高手出来讲解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
那是虚汗的关系

网友(点评):
还消化不良呢? 注意错别字!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和虚焊没1毛钱关系。应该是电容问题或局部有短路原件造成保护了。。

网友:
看来真是不能凭借经验啊。今天我给初级变压器输出端的一个大二极管加焊了下,竟然好了。测试几天再给大家确认下!!谢谢各位!!!

网友:
好经验分享了!是说的+B整流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