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按键坏了

楼主(2011-11-02):
如果单纯是按键坏了,换个键没多少钱的。一个按键也不过二毛钱的成本而已,至于店家收你多少钱,那得看他心黑不黑了。
OSD菜单已锁,解锁按MENU 20秒就可以
但是,一般情况下,显示器的按键是很少自然损坏的。比较常见的是OSD菜单电路故障,很多半懂不懂的朋友,看到故障现像,都想当然地以为是按键坏了。呵呵

网友:
显示器OSD菜单的几种特殊故障及处理方法

OSD是on-screen display的简称,即屏幕菜单式调节方式。一般是按Menu键后屏幕弹出的显示器各项调节项目信息的矩形菜单,可通过该菜单对显示器各项工作指标包括色彩、模式、几何形状等进行调整,从而达到最佳的使用状态。

  数控显示器调整方便,操作简单,迅速取代了原来的模拟调整显示器而迅速占领市场。不过,在我们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与OSD菜单有关的故障,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现在我就结合实际中遇到的一些故障问题介绍一下这些故障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1.当按下显示器面板上的“MENU”键后,OSD菜单一闪即逝,无法调整相应设置内容。

  这类问题多是因为显示器内部的MCU没有直接焊接在板子上,而使用的是IC座。这种安装方法主要是为了避免PCB板在波峰焊过种中的高温和静电损坏MCU集成电路。但是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MCU的引脚会产生氧化生锈现象,导致MCU引脚与IC座接触不良,最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种方法解决起来也非常简,只要小心把40脚的MCU集成电路取下来,再用力插回就可以了。

  2.显示器开机OSD菜单一直显现,无法消去。

  这种问题常见于使用时间比较久的显示器,多是三四年的显示器。因为显示器OSD菜单的控制按键使用不是矩阵扫描方式,而是电压判断方式。为了避免周围环境中的干扰,在MCU的信号采样端都焊接了一个瓷片电容。瓷片电容在使用几年后或者因为周围环境湿度过大时就会老化漏电,导致MCU的取样电压不准或飘移,也就出现上述的现象,不用按键就会出现OSD菜单,并且无法消除。这种故障排除需要懂些电路,找出MCU按键取样电路中的抗干扰电容,用烙铁把这个电容焊下来就可以了。不用买一个新的焊上去也行。

  3.能够正常调整相应参数,但是关机重新回到原来状态。

  这种情况常出现在使用一年半以上的OSD显示器上。多数都是头一天还好好的,可第二天一开机,却坏了。这里所谓的坏了,就是图像变小了或变得过大,或图像的颜色不正常等等。其中有部分故障可以通过OSD菜单调为正常使用模式,但是只要一关机,再开机时就又恢复到时“坏”的状态。如果是对显示器的OSD菜单设置熟悉的人还可以,只要不怕麻烦的调整就行。不过,有的就不是简单调整就能恢复的,还需要进入工厂模式才能修复。对于这类故障,多是因为显示器内的存储器芯片损坏,不能保存设置所致,型号多为24C04,24C08,更换一个新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不能拿一个空白的换上,要不开机后什么也没有,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亮,有高压,但始终黑屏。必须使用编程器把该型号显示器的设置内容(也就是正常机型中的存储器内容)写入空白芯片中,再换上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特殊的,即使更换存储芯片后,使用一段时间后故障依然出现。这是因为显示器存储器电路中的抗干扰电容损坏换容所致,不能起到抗干扰作用,导致外界干扰脉冲改写了存储器中的内容。这种故障的检查就麻烦了一些,需要有些电子技术才行。

  4.图像偏暗,同时OSD菜单也很暗,无法调整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

  当显示器图像偏暗时,我们可以通过呼出OSD菜单,来判别是硬件电路故障还是OSD菜单设置有误。如果呼出的OSD菜单同样暗淡不清,这种故障就是显示器内部电路有问题,多是亮度,对比度电路故障,栅极,灯丝,阴极电压不正常所致;如果OSD菜单清晰,那么这种故障就是用户无意中把用户模式中的亮度和对比度设置为最小值所致。如果把OSD菜单用户模式中的亮度和对比度设置为最大值后,图像还不是很亮,那么就有必要进入显示器工厂模式中调整副亮度和副对比度。

  5.当显示器出现缺色时,我们也可以通过OSD菜单来帮助判断故障的部位。

  如果OSD菜单也同样缺色,那故障肯定是显示器的尾板电路,多是CRT驱动电路或预视放电路的集成电路有问题。如果OSD菜单颜色正常,而图像颜色缺色,这种故障一般就是信号线中有断线,信号插头有断针或

网友:
谁说按键不会坏,,,,,

网友:
按键漏电多的很啊!OSD电路倒是少碰到!

网友:
按键也坏的,漏电不良。。

网友:
围观。。不、懂电路。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先扣分,还灌水直接删除!!

网友:
按键坏的也很多     会导致不开机    一亮就灭指示灯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