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供电对地阻值只有10欧的疑问

楼主(2011-11-02):
今天修了一块联想946f的板,换掉那些蓝色电容后,开机跑00,量了一下供电,发现芯片组供电1。2v为0,pwm芯片是fp6321,量电感的阻值为10欧,拆掉下管,还是10欧,拆掉芯片还是如此,下了个图纸,想看下这个1.2v的电压还有哪些地方容易短路,发现都是到桥的,而且有好多贴片电容,根本无法解决,难道是北桥?
用内存打阻值卡测量,没发现短路。没想法了,直接换mos管,芯片,开机竟然亮了,断电后测量下管的d极还是10欧的阻值,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桥供电本来就很低的值。正常!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FP6321

网友:
正常的。北桥 显卡对地十几欧很正常

网友:
显卡和北桥阻值低很正常。。。。

网友:
我修理的GTX275芯片对地电阻只有0.03欧姆,我还以为坏了的。去其它电脑上量GTX260也是0.03欧姆,这样才知道芯片是好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评论,想想也是,阻值低才能有较大的电流。

网友:
這是正常的, 感覺製程愈新的, 阻值愈低.

网友:
阻值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