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 用什么样的换?

楼主(2011-11-02):
   那台宏基4736ZG 本来是电流四过四不过U的  现在把那别面的大电容给整的灰飞烟灭了 现在好了 CPU供电出不来了 本想看看那个电容的型号  晕 已经成粉末了 手上也没那种电容换 看别人的帖子说 可以用6个330的电容换  330指的是什么型号?搞不懂啊     大家看看 还有什么办法 或者用那种电容换?

网友A:
就是一般笔记本给CPU供电的的那个黑色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CPU供电的电容是黑色的吗?哪个板子上有?

我搞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般笔记本给CPU供电的的那个黑色的电容

我搞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就是CPU供电那里不是有几个电容吗!上面写有330的,拆几个下来并上去就可以啦,分正负的。

网友:
就在cpu座背面  的四方的  上面写着NEC    换四个 330V的那种电容就行啦

网友:
是黄色的还是黑色的 ?到底是哪里标着 330?
麻烦给位数的清楚点!!

网友:
黄色 黑色好像都可以吧   我一般都是用的黑色  电容上面写着  330 的字样  你 要是找不着的话    也可以去淘宝定  或者去淘宝看下图片 然后在找也可以。。。

网友:
仔细看电容上面,有写。。。330的。。。。做维修,这些基础东西 还是要懂的,不然怎么修好机器呢??

网友:
并几个 330的电容  就行了。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华强有买一样的,5块钱一个,换起来快

网友:
LZ不是我说你我觉得我就够菜的啦,但我是认识电容的

网友:
谢谢给位 按你们说的 找了4个黑色的上面标有330的大电容更整上  CPU供电上来了  电流到0.67左右  没示波器 没假负载  让同行给刷了下BIOS  还是不开机  晕了 换了北桥 无果  换了南桥无果  没时间了 明天再重置下显卡看看吧 晕死了 今天还有个 康柏515的 跟这个毛病差不多 电流也是死过死不过U  真无语了 又是AMD  看了没工具真是没法搞 明天从基地买工具去,顺便问问 买个能刷台式机显卡BIOS的最便宜的编程器什么价位?我要买 !

网友:
就220的那种用四个就OK了

网友:
谢谢了 又学习了哦

网友:
好一个菜呀

网友:
换上 4V 330UF电容六个

网友:
换6个电容上标有330的大电容 中间是地两边是正极

网友:
一般我用6个这样的电容并联,4个的话,好多机器都不稳定的。请看图。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