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54主板SY-A8V9-RL

楼主(2011-11-02):
如题主板,故障现象是挡C1,换多条好内存都是一个现象,测量内存主供电2.5V,辅助电压1.25V都正常,测量184线内存引脚的A17 DCLK2 是0.47V,A18 DCLK2#是1.99V;B47 DCLK0#是2.23V,B48 DCLK0是0.25V,A76 DCLK1#是1.99V,A78 DCLK1是0.45V,会是哪里的原因呢,请热心师傅指教下,据内存假负载上说6个时钟电压都应该在1.1-1.8V之间,那我测量的电压有的低,有的高,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我上的是真CPU和真的内存检测的。

网友:
换过CPU了吗?CPU坏也会挡C1的。

网友:
还有BIOS 有问题的话 也跑C1

网友:
先刷下BIOS  AMD 集成内存控制器,换个CPU试下。。。。。

网友:
总线 电压多少V、。

网友:
看PCB有没有断线,刷BIOS试一下

网友:
CPU,内存都换过确定好的,根据群里的朋友指点,查内存91、922条总线电压不对,91的是0.02V,92的是3.36V,现在跑91的线路,怎么也找不到连接点。这个91脚应该通往哪个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