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0进水,维修失误!

楼主(2011-11-02):
维修过程:
拆机取出主板清理烤板后,插电待机电流0.01正常。触发后电充到0.10不动了,此时测P3.3v_aux 5v_aux没有电压。后来测了各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后来待机测了系统供电芯片

8734的18pin 25pin的LDO5与LDO3的电压都正常。触发后3PIN 4pin的开启信号3.3V也正常,此时还没有系统3v5V.分析原因有3:1 是负载问题(已排除)。2芯片本身的问题,3是芯片外围有损坏元件或断线。

后来换个几片8734还是如故。。后来测了供电芯片待机时的18pin 25pin的LDO3与LDO5都正常。触发后3pin 4pin的开启信号为3.3V正常。测场管正常,后不放心从同型号料板上拆下场管代换后,插电触发电流彪升。赶快拔电,测量发现3V后级已短。可见换上的场管有问题。。烧3V后级确认南桥挂了。后把南桥摘了,场管又换了,回到了原来的情况,。。。。

后来测个场管G极与芯片的联接正常。后测8734各引脚的电压发现28脚的电压是0V不对,测R15两端的电压都是0V后测D505的2脚为5V可风是断线了。联好后系统3V 5V有了,触发电流上了正常,上U与内存亮机。。。。
图:

后进系发现没有声卡,没声音后驱动更新如故,换声卡芯片还是不好,换南桥也是。。。。最后换了块自已的硬盘从作系统后OK到此维修完毕。。
总结,这次维修走了两个弯路。望友注意。高手莫笑!!!

网友:
思路很好 就是和我一样很马虎呵呵

网友:
都是 马虎 不仔细惹得 祸       这也是避免不了的情况     有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故障 搞的很复杂。。。

网友:
是弯路 进水机仔细观察是否有断线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