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换显卡后白屏又一故障维修

楼主(2011-11-02):
今天接一DV2000的机子945芯片组7200显卡;开机报警两声显卡问题;咨询客户得知此机原先是白屏问题送修说是换了一个芯片好了;用了一个月旧病复发又送修这次修理公司给客户退信说是修不好了要换板。。。说是经朋友介绍送到我这。拆机。。。显卡芯片都没在板上。用放大镜观察焊盘掉了5个点补好后;换上改良的7300。。。。开机外接显示正常,插上原屏却是白屏!!!晕了还有问题?难道屏有问题折开屏后发现屏被上家拆过,屏线也拆开了,此时心里卜通卜通,,,是不是上家把屏给换了呢?拿自己的屏一试还是白屏,不放心把客户的屏用通用驱动板测了一下心里的石头才落下,屏显示正常看来问题出在板上面。测屏线正常到屏的供电正常;用示波器测不到屏的时钟和信号,用表打3VGA-TXAOUT信号和1组时钟阻值一样说明接口到7300芯片焊点没有出现开路和短路。由外接正常说明总的供电和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会不会显卡芯片LVDS模块的供电不正常呢?想到这里在图纸上面找到LVDS模块电路,供电18VL7提供;
马上通电量L7没有量到电压查它的上端U55正常18V,断线了飞线后开机正常修复。=

其实可以把L7取下来,拉3V到L7的另一端,拉电压屏开启信号。

网友:
不错!修得太好啦!可以称得上高手了!

ting1990 -1 严禁灌水

网友A:
5个点啊 我的神 是我的话 我也许还是放弃

网友:
这个才叫技术呀,顶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为表示 感谢 ,再顶一下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补点难度很大,上次也碰到HP V3000白屏,是屏无3。3V供电,飞个电压上去OK。

网友:
陶都小生 -5
FaceRoll -4 严禁灌水
kernxn -6 严禁灌水
衡阳小丹 -10 灌灌更健康

网友(点评):
大哥你不要灌水呀!

网友:
感觉上家觉得是显卡断点的问题就说修不好了 LZ很信心值得学习

网友B:
不会是上家下的黑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我浏览器打不了字

什么浏览器啊

IE9 有时候输不了字啊

网友:
细心,有耐心,不知道修多长时间?收费价格是多少?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长治笔记本维修 暂时还没碰到过。。感谢LZ分享

网友D:
不知这样修好能不能使用半年?我做桥的机子,一般半年就要返修。正常吗?

网友(点评):
你只加焊?重置没?基本i上我们都是换升级版本的,基本上没返修,除非没做好

网友:
楼主修得太好啊,绝绝绝啊!!珍藏了

网友:
补点真没弄过。怎么补啊

网友:
神技术。。。。楼主这已经叫细活了,一般白屏我就只知道屏的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又增加了经验了!

网友:
老大可以说一下怎么补点吗? 走线不在表面的,怎么补,大家也来说说

走线不在表面的机器少。索尼遇到过,这种谁也补不了。个人觉得锡珠小于0.5的都难补了。
对啊 一般掉点了 我觉得基本上是报废的了,还不知道怎么补点呢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啊!!

网友:
想问供电正常那要测什么呢

网友:
楼主补点,查线路真不简单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LVDS模块缺少供电而导致白屏,还是第一次听到,感谢楼主分享。

另外楼主能不能说一下怎么修焊盘啊?是飞线用胶粘么?

网友:
1.8显卡处断线,不错,很仔细

网友:
   唉  补点麻烦 今天一HP机子  打红胶 先去掉红胶  取下来 嘿嘿 掉的全是空点  正当高兴时  发现旁边的两根线短了 连载一起了  郁闷  点没掉 就是短线了   可是两线相距太密了 不好补啊   实在没法 厚着脸补吧 经过快十分钟的努力 终于补上了 用表量量  还行 没短 打上绿胶 等待、、、、、  AMD的北桥 NND 装上去 居然是O欧  不管 先通电再说  一看 电流刷刷的往上蹦  就知道没事了  可等亮机了 才想起来 桥值的是有铅的 AMD的桥发热量那么高   估计还得回来  、、、、、、、、、、  最烦的就是打红胶的桥、、、

网友(点评):
散热搞好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佩服。你是我的目标!

网友:
又学到经验了   太幸福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查的很仔细

网友:
高手........

kernxn -2 严禁灌水

网友:
挣到了吧,收多少钱啊?

网友:
白屏的维修思路,恩又学到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补点挺费劲的眼神要好

网友:
1,排除液晶屏的问题;2,排除屏线接口的问题,2,排除显卡LVDS芯片的问题,3,最后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因为重值的显卡,这点可以排除了),白屏故障是因为液晶分子没工作,主要还是查供电吧!

网友:
对于补点这点,楼主是否能说下,没有补过???

网友:
强烈请求楼主,解释掉点补点的方法,向楼主致敬

网友:
这故障我也修过一例,不是白屏,是灰屏,换两次显卡没好,后来网上看贴,一前辈修过此种故障,应是通病。

网友:
无语~~~这种板也会弄到掉点

网友:
焊盘掉点原来还可以补上的,楼主好厉害啊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上家下的黑手吧?

应该不是,估计是上家拔芯片掉点,就放弃了

网友:
为什么V3000系列换显卡都会友这种情况发生呢?求解

网友:
楼主很牛啊,我也补过t61的,成功补了2个点,细心点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高手的区别  就在于此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细心,高手啊。

网友:
樓主說的很清晰、謝謝分享

网友:
技术真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跟老师学习啊,

网友:
谢谢,又多学了一条维修经验了。

网友:
技术说明一切,技术真不错,希望多给好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
焊盘掉了也能焊,怎么焊的呀,以前听说过挖掉PCB版一点一点用锡补,我一次都没成功过,教我下经验,可以么,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的确很好啊,呵呵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一例是被别人搞过的,拆了两个小电感。L9与L11导致的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网友:
明年春天我也去基地好好闭关学习,还有人在基地学习的吗

网友:
这个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比较好的,楼主太强大了,修得很漂亮,支持你

网友:
想学学楼主补点绝技,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
楼主啊  DV2000几乎每天都修到 。以后知道这个电感有什么用了。呵呵

网友:
挺佩服。lz补点的技术

网友:
5个点,楼主是怎么补的,太困难了

网友:
说明之前那家技术不怎么好 看到报废了 芯片就随便焊上去了

网友:
这个才叫技术呀,顶

网友:
心,有耐心,不知道修多长时间?收费价格是多少?

网友:
维修很有根据哦    值得借鉴

网友:
l楼主的技术不错。

网友:
学习啦。技术高超

网友:
强哥....修得挺好的...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补得点啊,我重来都没补成功过

网友:
交个朋友吧  同行 学习 呵呵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分析的很有条理,淡定!

网友:
lz细心啊,思路也很清晰,掉点的桥做上去不行的话我一般会怀疑是桥没有做好,看来我还得跟楼主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 我是修不出来

网友:
看来要学习一下补点了,本人看到掉点就快疯了

网友:
点掉了怎么补上去哦!

网友:
补焊盘  是用绿油????

网友:
如果是我碰到这种机器,我还真不敢修 楼主想必是大师级别的了,

网友:
不错,我也遇到过这种机子,领教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楼主真由耐心,是我的换就直接换板类!

网友:
上家修的呀,换个桥不行就不干了,

网友:
掉2个点我都搞了半天,植上照样没用,什么时候能达到LZ这种水平啊

网友:
LVDS模块供电出了问题。。这个以前还不知道。。以后要注意了哈

网友:
赞一个耐心啊,DV2000现在板子那么便宜,让俺早就叫客户换板子了,且原来板子还没有上显卡,不知道楼主这样换改良后要收费多少

网友:
   老手!   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点啊 我的神 是我的话 我也许还是放弃

如果你看过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8406-1-1.html""就不觉得什么了!!!!!

网友:
有耐心  学习了

网友:
怎么补点儿啊?难道是飞线在芯片地下吗? 我没补过哇 都是掉了 就废啦。。。罪过罪过。。。我扼杀了多少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这样修好能不能使用半年?我做桥的机子,一般半年就要返修。正常吗?

改良版的应该价格不菲把?

网友:
上次有个华硕也是白屏,最后没修好,换的显卡板,下次就用这方法试试

网友:
hp机子白屏一定要先外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