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梅捷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11-02):
现有一梅捷主板,具体啥型号没找到。上电测试不跑码,测CPU供电的上管有D极有12V电压输入,而S极输出0V。压桥(南北桥是一起的)时可以跑码,先干桥,测试OK跑码了,但是烧2分钟掉电,再开又不跑码。怀疑是桥没焊好,再上BGA,后测试跑码了,烧了2分钟又掉电,再开机又掉电。而且板子上所有场管的S极都是通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楼主是指所有上管的S极都是通的吧,那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上个图 详细些

网友:
是用手机登的,上不了图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桥没做好

网友:
可能是桥性能不良。更换桥。

网友:
所以场管的S极都是通的,那是不是说明S极直接对地了?那不对呀,怎么会跑码。

网友:
换桥植锡试试

网友:
场管的S极共同输出VCOER  肯定都的通,要是不通 ,说明电感断路了
你这个问题还的把桥拿下重新植株,只加焊是不行的,因为有的开焊后,主板上的焊盘点氧化,加焊很难旱在一起,一热就又开焊了......

网友:
主板是775针的还是AM2的

网友:
本来所有场管输出都是连通的 因为是并联输出

网友:
都是并联肯定通的,先把桥植好再说。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学习了,我刚学2个月,明天去植球,再不行就让客户换板自。

网友:
你桥怎么老是2分钟就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