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1-11-02):
一台HP V3000单桥的装不起系统

网友:
换个硬盘装装。首先区分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呀!

网友:
安装不进系统有什么提示呢?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具体步骤:1、换系统   有些机器只能装纯净版
                                    2、换内存
                                    3、检测硬盘\更换
                                    4、硬盘接口
                                    5、硬盘到桥电路
                                    6、桥

网友(点评):
说的很具体 顶

网友:
V3000  有些机型 是装不上XP 的(BIOS里面没有可修改的硬盘模式)         可以装WIN7        要是非得装XP 的话 就只能刷下BIOS 了。。。  不知道楼主的什么情况  。

网友:
麻烦你说的详细点

网友:
是装不上XP 的还是装不上win7的没有说清楚

网友:
换硬盘。换内存。不行修显卡。

网友:
是不是  装不上  还是装上了   蓝屏   遇到过装上蓝屏的,是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