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GF78主板,音效不良,DOS和系统下无音效芯片

楼主(2011-11-02):
求救:AGF78主板,音效不良,DOS和系统下无音效芯片。
音效芯片为ALC662,测1.9PIN电压3.3V,11PIN--3.3V,25和38PIN---4.97V,35和36PIN为2.1V
哪个高手给判断下,到底是什么缘故?比如我应该怎么查起

网友(点评):
这块板子是单桥的吗?

网友:
求高手指点呀,怎么没人回我呢!
对了,刚忘记说了,IC的5.6.8.10.11PIN对地阻值基本都是460左右!

网友:
换个音频芯片试下啊

网友A:
老兄,你的意思也是音效IC的问题么?
我换过的,还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这么简单的东西就先替换再说呀。。。它本来就是个容易坏的东西。

拿到手里量过以后第一下就是先干的音效IC,换过了以后还是老样子,没思路了!
所以才来请教下各位老师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的意思也是音效IC的问题么?
我换过的,还是这样子

你左右 声道电压都低了 跑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左右 声道电压都低了 跑线吧

呵呵,不好意思哈,左右声道是哪几个PIN?
我跑输入电路么?小弟新人,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左右 声道电压都低了 跑线吧

呵呵,不好意思哈,左右声道是哪几个PIN?
我跑IC的供电电路么?小弟新人,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35 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左右 声道电压都低了 跑线吧

师傅,请问这2个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
我要跑哪里的线路,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多敲几个字,谢谢!

网友:
求教各位呀,哪个高人再给解释一下,而且这个板子IDE也不良,测各阻值及电压也都正常,怀疑是不是桥挂了,NV的都是单桥。
这个板子上面有个IO位置,但是没有装的,找遍整块板子 ,没有发现24.5M晶振。
78L05输入11.9,输出4.97-4.98

网友:
正常2.5V左右吧  到耳机接口

网友D:
去打一下ACLINK的阻值,在5 6 8 10 11 脚,我今天修的一个N78的板子,有声音,MIC不进声音,芯片换了,这破板子,软的不怕,硬的不降,驱动装了好几遍,就是MIC不进声音,弄到晚上八点,我投降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打一下ACLINK的阻值,在5 6 8 10 11 脚,我今天修的一个N78的板子,有声音,MIC不进声音,芯片换了,这破 ...

我在二楼有补充呀,IC的5.6.8.10.11PIN对地阻值基本都是460左右!

网友E:
 MIC是好的不?驱动和设置有没有弄对呢?

MIC 有时经常跟系统驱动有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MIC是好的不?驱动和设置有没有弄对呢?

MIC 有时经常跟系统驱动有关的!

兄弟,根本认不到音效芯片哦,肯定没有M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