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30电流卡在0.45。

楼主(2011-11-02):
一台HP530的主板电流卡0.45,不动。。插不插内存和屏都是一个样,电压都有了。BIOS刷了,南北桥换过,还是那个样子是哪 的问题?

最少也得把供电,复位测一下吧。
有道理,为什么不换个CPU试试呢
CPU换没换过

网友:
围观,也学点经验。

网友A:
复位都出拳了吗?

网友:
期待答案,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CPU没有工作。BIOS,CPU供电的些。

网友:
应该查一下各项供电。

网友:
特别是1.2V 1.8V待机电压。

网友:
  应该是没复位吧!!!!  仔细查查各路电压  重点在北桥跟复位信号  、、、  观察是否BGA时掉了件、、、、

网友:
我手里现在也有10几片这个型号的主板 ,和你的问题一样,还没研究出来啊,你搞定没?透露一下哈

网友:
没有呢,复位信号是有的。

测的CPU座子里1.05好像是吧。

网友:
CPU供电  时钟 复位 起来了没   用带灯测试座 打下 CPU到北桥的总线     各供电 时钟     复位出来没   都出来了 刷下BIOS

网友:
BIOS刷过了。没有带灯测试座

网友:
现在情况是 复位正常,时钟有,CPU复位有。供电正常,BIOS换过。还是不跑码。

网友:
那个北桥是945GME的吧  你换的那个是什么?

网友:
这问题现在不是又很纠结了,楼主//最后解决问题没啊?

网友:
那个电流看起了CPU都没有工作吧?

网友:
BIOS 没有 CS 片选 信号吧

网友:
先感觉一下cpu有没有工作了,查一下个电压都有没有

网友:
cpu做子坏了,不是换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都出拳了吗?

时钟出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