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1-11-02):
单位里的旧电脑的GHOST镜像恢复到新电脑里,然后启动新电脑,新电脑蓝屏(由于旧电脑里有些软件无法导出的),现在新电脑用的是旧电脑的GHOST镜像恢复过来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旧电脑的镜像能在新电脑里使用,谢谢

网友:
蓝屏的话是诸如声卡显卡网卡芯片等驱动不对,不能用就没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旧电脑修好把镜像恢复,用专业的软件把C盘的注册表信息导出来 ,把旧电脑的硬盘换到新电脑上,格掉C盘其他盘不动做系统,最后把注册表恢复你的软件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