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E,版本2.2,开机到0.28左右掉电,有一个电感没电压,导致CPU供电也没出来

楼主(2011-11-02):
ASUS F81SE,版本2.2,开机到0.28左右掉电,有一个电感没电压,导致CPU供电也没出来,查到一个电源芯片工作不正常,芯片上面标的信号是JL=BJ  U12,哪位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或者有芯片的PDF资料,我查了很久都没查到,贴片封装,16只脚,每边四个脚可以帮忙一下,不胜感谢!
JL=BJ   U12
JL=BK   V17
JI=BK   T11
这几个型号是不是通用代换呢?

网友:
笔记本资料难找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 不过可以问问高手 类似饼哥那样的

网友A:
这机器不是先出CPU供电的吗?

网友B:
我上次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最后给换板了。。。这个板子价格不高。。

网友:
饼哥? 好吃吗?

网友:
笔记本的真复杂,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最后给换板了。。。这个板子价格不高。。

换板都要500多,直接买要八九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是先出CPU供电的吗?

先出CPU供电?再出其他的供电?我没听过?有这样的时序吗?

网友C:
好像是显卡显存供电的。

网友:
很好修的   这个板子修的太多了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2
就是就是,坐等分享!
修得多了,也不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显卡显存供电的。

我主要是想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这样可以下载PDF资料来查电路

网友:
先找图纸吧,没图纸,不好查。冒似这台机器的图纸很难找到。老师找到了,通知小弟一下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主要是想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这样可以下载PDF资料来查电路

可能是RT8204 (OZ8116LN).我有个类似的板子上面是MAX8743.

网友C:
F81S 点位图

ASUS F81SE-F83SE-NP-WMZ_BOARDVIEW.r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F81S 点位图

点位图我也有,就是没PDF图纸,点位图看不到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RT8204 (OZ8116LN).我有个类似的板子上面是MAX8743.

不可能是MAX8743吧

网友:
。。查供电的开启信号及工作条件了没。。

网友:
笔记本资料难找啊

网友:
谢谢,如果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找图纸啊 或者上淘宝找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决一下

网友(2014-07-14):
华硕的烂机器 一般时序自己改 没套路奇葩的故障多的是 没什么惊奇的 华硕自己的技术 自己说了算

网友(2014-11-17):
在RT CODE代码查询表当中可以查到的

网友:
JL=BJ JL=Bk 是可以代换的。 他们都是 RT82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