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1-02):
接到一台三星R50故障是开机不显示,于是拆开,看显卡干过了,于是订显卡,重做结果还是不行,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把检测卡插上无线网线PCI接口竟然跑码跑过去了,我把检测卡拨掉,又跑不过去了,电流在0.9左右,插上后直接就跑过去了显示正常~!这可真让人头疼呀,难倒要送一个检测卡给客户?求思路!

网友:
你弄个无线网卡好的放上面试试嘛

网友:
插槽有问题吧 囧

网友:
怪事啊,是不是这是个怪机器哦,PCI不上就不保护,看看是不是PCI有参与开启条件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学习了。再问一哈用的简测卡哦。

网友:
看本地网卡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PCI总线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有点奇怪,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也第一次遇到.看样子以后还得多学习一下

网友:
遇到这样的就送他一个!比买显卡便宜多的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