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的V3000

楼主(2011-11-02):
V3000 显卡630 修好了 客人拿去用了2天 突然之间 就掉电  现在是按开机键没反映 待机0.007 自动上电0.048掉到0.007 一直这样重复 求解释

网友:
换CPU 换内存还不行 就把显卡拆掉看电流

网友:
看电流像是slp3、slp5 没有被抬高

网友:
SLP3和SLP4M为低机都没有开启,电都不会上 要PORBTIN去开启才提高S3 S4

网友:
待机电压不对,重点检查开机电路和待机电路。

网友:
重点查EC 还有就是显卡供电,这两块

网友:
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答案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修好 等待答案。

网友:
看看电压都有没出来啊!!!

网友:
说实话LZ,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因为你上次修的就是显卡。或许是你加焊或维修的实话操作有些不到位引起的也说不定啊!!!!要不你再加焊一次试试?!!!!!!

网友:
  LZ 先排除显卡问题 再开始查各组供电 跟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