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偏色

楼主(2011-11-02):
接到一台机子,是acer 小上网本 客户说摄像头有问题 一打开来一看 摄像头只能看到2种颜色 不是绿的就是青的 后来把摄像头驱动从新下载了还是原来的情况 重做系统也不行   那位高手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连接摄像头到主板的线你打下对地阻值,基本上是有3组的,你看下图纸打下阻值,当然,我不是说哪个线一定坏

网友:
     又不值钱,   直接换掉。

网友:
看看连接摄像头的排线是不是好的,好的那就是摄像头坏了。(这种上网本的摄像头成本低容易坏)

网友:
偏色是摄像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