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跑码D0-98-CC重启循环

楼主(2011-11-02):
P5QPL-AM跑码D0-98-CC重启循环,点不亮内存供电只有1.4V偏低,其他供电正常,BIOS已刷,还是一样,没思路了,这种情况好像是这板子的通病,有没有人解决的,望高手指点,台式机板子的图纸真是太少了

网友(点评):
用示波器量內存供電在電感前的波形正常否?

网友:
内存供电偏低,就从内存供电开始查,先把内存供电调正常了,再说别的

网友:
你把内存供电管7120换掉试下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哎。做南桥吧

网友:
先修好内存供电再说 .........

网友:
当然先修内存供电了  工作条件一个一个查

网友:
内存供电肯定不正常了。查运放附近电容有没漏电啥的

网友:
告诉你,这主板正常的电压是这样的!不必要去“修”,建议你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先看内存供电有没问题啊》? 先修内存!

网友:
直接换了内存供电电路元件,确定电压好了,你这个把内存搞好了,说不得就好了

网友:
换了1720.还是一样,觉得和内存供电没关系

网友:
内存1.4V不要低,没的关系,是别的地方引起的

网友:
楼上的为什么会想到南桥呢,高手呢,没个具体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做桥把
你可以压以下桥事实

网友:
我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板子很不好修

网友:
还没遇到楼主说的问题!!只遇到过断线的!!

网友:
查与内存控制芯片相连的复位的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