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AL1916W 求电路图,没高压电压。求分析。

楼主(2011-11-02):
ACER AL1916W
  这是机器号,版号 DAC-19M005   上高压保险,按开关没反应,断开高压保险,可以按开关,我量了下,电源IC BIT3713 没有供电,也不知道供电是哪里来的,求大哥们给个招,谢了  有图纸的大哥们共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分明高压部分有短路情况,应当很容易查
提供高压部分供电,应当电源板保护停止输出了,所以无法开机,去掉高压保险,供电正常,开机

网友:
供电从哪来的,,你用表就可以找到呀,,

网友:
照着图跑思路清晰,或换通用板

网友:
MD ,那个大的MOS管,GDS都是17V 我把他改掉了。在想问下,40T03能用40N03代换吗?

网友:
这个BIT7313保护是把15脚吸空,你试一试,以下提供各集成块的保护脚: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4673-1-1.html

网友(2011-12-13):
钱不够 还不能下载哦

网友:
谢谢,三楼的图纸,有图纸就好修了,备用

网友:
这样的就直接改高压就行了,修好怕是也不稳定,,返回来麻烦....

网友:
这种板高压部分出问题挺多的。尤其是Q205,Q206及其周边元件。看样子是高压板上有短路啊

网友:
這個電源板最不值錢。網上18元就買得到。

网友:
上面的图纸不是LZ所说的DAC-19M005的图纸啊,一个是台达代工的,一个是AOC代工的。

网友:
还是改高压最方便了
这样子修太累了

网友(2012-01-25):
你不要管供电哪里来的   你只管有无12V.5V或3.3v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是PHP格式的?

网友:
下来备用一下

网友:
40T03这个易坏,高压供电保险易坏,Q201到Q208的几个三极管,有NPN,也有PNP的也易坏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电容坏,高压部份供电保险坏,40T03坏,然后就是Q201到Q208查吧,很容易修的

网友(2012-03-03):
下了怎么看不见呢老大?

网友:
先检查场效应管有没有问题!高压部分这个最容易坏 !

网友:
这样的就直接改高压就行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6701-1-2.html

网友:
高压供电保险,贴片的,怎么换?我用细铜线短路上了!怕起不到保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