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后本地网络显示已经连接 但是不能上网

楼主(2011-11-02):
电脑重装后本地网络显示已经连接 但是不能上网   qq也上不了 ,怎么回事?求救。

网友(点评):
GetWare,IP addres,DNS等都可能造成无法上网

网友A:
ip地址没设置好或者网络出问题了。自己查吧。

网友:
用猫还是连的路由?

网友B:
重启电脑,  做水晶头   换网卡驱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电脑,  做水晶头   换网卡驱动  ,

电脑都重装了,水晶头做了 ,网卡驱动是新的 ,是不是网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地址没设置好或者网络出问题了。自己查吧。

网络地址是自动获取的。。。。。其他的机子都可以上 就我得不可以。。。。。

网友:
你重装系统之前是什么问题?

网友:
mac地址绑定或者被arp控制了。

网友:
你看看网卡的IP设置对了吗?还有DNS是否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网卡的事 如果换了网卡不行,考虑找专业人员干南桥!

网友:
网卡的设置改下 改成10M全工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拨号吧?难道不是本地连接受限制

网友:
问题哪有那么多嘛, 自动获取IP和DNS 就对了/  不行换张网卡。

网友:
你的路由器没有连接网络,进路由看状态,重新设置!!

网友C:
还干南桥呢,就这问题、
你先看能不能进路由器 能时网卡电脑就没问题,你到路由器设置里去看,有没有邦定IP或限制IP。DHCP的的设置,我怀疑是路由设置了什么。

网友:
先看下ip对不对

网友:
先PING 下路由看通不通 不通的话是网线或路由问题 通的话在PING DNS 不通的话看DNS设对了没对了的话就找网卡

网友:
路由能进不?
如不能进先重装网卡驱动,部份ghost系统对品牌机集成网卡不支持。
如能进路由那就是设置错误,查看有否mac绑定之类的,另外楼上有个意见是正确的,设置10M全双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特别是千兆卡偶尔会出现不识别路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干南桥呢,就这问题、
你先看能不能进路由器 能时网卡电脑就没问题,你到路由器设置里去看,有没有邦定I ...

你的回复才是正确的

网友:
汗,先插张网卡试下行不行啊,行的话网卡坏了咯

网友:
你的路由器设为原始状态。试一下。

网友:
重新分区试试,不行的话,就是网卡坏了,换网卡就行了

网友:
看不懂~坐等高手出来支招...

网友:
无非是网卡坏掉。mAC绑定了,无盘就有可能是DNS需要修改,不过还有网线断或网头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的应该是网卡坏或MAC绑定或DNS需要设置。。试一下吧

网友:
先查是否MAC或IP地址绑定了,让后再查网卡和网线。你的一般是MAC或IP被绑定出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
先从路由那边查起呀,网线,水晶头,网卡,还有驱动,最好就是先单机测试一下网络

网友:
网卡   线头都有试过吗?

网友:
PING 路由及协议,看能否相通。。 检查水晶头线是不是没插好或更换一条网线啊

网友:
先看一下能不能进路由吧,就是要弄清楚你原来是怎么设置的,是否设置了必须填写IP地址。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几乎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   。但是还是不能上网,最纠结的是换到别的地方就能上、、、、、、最后手动设了IP好的

网友:
宁死不屈..... _192

宁死不屈.....

网友:
干南桥貌似不用.但是必须换网卡我觉得

网友:
好多啊,哈哈,谢谢您

网友:
1.有时候是系统问题重装驱动过
2.网卡有问题
3.IP地址和DNS设置有问题
4.路由器设置问题或限制

网友:
ip不自动分配吧!

网友(2012-01-05):
先PING下路由器,能通再把路 由器恢复出厂值,用你的电脑进去设置路由器,能设置好应该就能上了,不能设置好,说明网卡或网线还有问题,当然有时主板BIOS也会引起这种故障,实在没办法就刷下试试。。。。。。。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长知识了

网友:
DNS 或绑定IP

网友:
迅维好呀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