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按钮除了POWER键之外,其他都不管用

楼主(2011-11-02):
液晶显示器的按钮除了POWER键之外,其他都不管用,开机屏幕画面一直出现调整显示器的方框

网友:
应该是按键坏了   把不管用的按键都换了 看看

网友:
取掉按键的线,直接用镊子短接按键板接口上面的线,看正常不,不正常MCU程序重写,  正常,换掉按键或是按键上面的电阻。

网友:
按键漏电吧,拆下按键板触发,不行的话,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