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3303AG如何工作啊

楼主(2011-11-02):
尝试做了相关脚位的中文说明,不妥之处望指点.
1,2,:系统ACPI状态控制信号.
3,4,:系统总线数据及时钟
5,:3VDUAL状态说明信号,当3VDUAL实际产生的电压高于2.8V后,此信号才会延时82毫秒产生.
6,:脉冲调变模式信号:此脚为低电平时线性模式开启,为高电平时PWM模式开启.
7,8,:通过外接电阻来适应从1.2V~5V电压的线性调节.
9,:电源地
10,11,12,:为USB设备提供5V的可控电压
13,14,:3VDUAL电路电压调节
15,:3.3V供电
16,:软启动引脚,通过外接一个适当容量的电容来决定开启速率以及偏转速率
17,:通过外接一个特定的电阻来确定内部的参考电流
18,:5VSB
19~23,:为DDR或DDR2提供2种类型的电压输出,通过内部分流设计来平衡电流.如果仅使用一种通道的话,I_SEN1和I_SEN2将与5VSB或3VDUAL相连.电压输出由DDRDET#来确定.当DDRDET#为低时为DDR提供2.6V电压,为高时为DDR2提供1.8V电压.
24,:电源地
25,:当使用INTEL北木核心的CPU时,此信号适用,表明VID状态.
26,27,:1.2V电压调节,对P4的CPU适用.
28.:5VSB
29,30,31,:指定功能脚,支持10毫安的电流驱动和确定输出电压不能低与9V.
32,:电源地
33,34,:为PCI-EXPRESS提供1.5V的电压调节,如果此电压未被使用时,VPCI_SEN必须和3VDUAL相连以避免引起错误.
35,电源脚
36~39,:通过外接电阻来适应电压从1.2V~5V的线性调节
40,:内存类型识别信号脚,低电平为DDR,高电平为DDR2.
41,:错误事件监控引脚,一旦出现非正常情况,此芯片会马上通过控制PS_ON信号来关闭ATX电源支持.
42,:电源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
43,:电源连接监控信号
44,:ATX电源支持控制信号
45,:电源地
46,:由ATX电源发过来的电源好信号
47,:系统总线地址选择信号脚
48,:5VSB电源脚

上面是抄论坛的帖子,没有盗链的意思,望管理员手下留情,
修个技嘉GA-M68M-S2P.的主板,故障现象是:CPU只有0.15V,内存插假负载有1.8V和3.3V,查到桥上面有个管的G极没有电压,跑线到了83303AG的36脚,更换一个还是没有,觉得83303AG,没有坏,从论坛找个图查引脚16脚SS:0v,41脚和42脚:5v,感觉是83303AG没有工作,看到42脚是低电平有效于是,把相连的电阻断开(不就是低电平了么),然后开机,竟然短路,把电阻接回去,能正常开机,不跑。:我是不是这样理解:是不是板子在83303工作时有短路的地方,所以83303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工作,另外,16脚SS.连个电容接地了,没跑出来到哪,能给说下是谁控制开启的么
   水平低下,不吝赐教。。。

网友:
重新复制吧。全乱码
要对这样的ACPI芯片了解。必须先熟悉时序啊。你对INTEL时序了解的差不多了就可以知道这芯片作用了

网友:
谢谢恢复,这和时序有关?!!!唉,水平真是太菜了,该从哪入门啊

网友(点评):
远程实地都可以学,关键是自己要努力,这是个基础的,

网友:
   有时是MOS管本身的问题.导致控制极没电压的.